求救 台达主动式pfc 电源 其中 5V 变 3.5v

楼主(2009-07-06):
其中 24P 中的5V  红线  还有4P中的红线 对黑线 万用表都是3.5V

绿线 只有2.5V(正常好像有4~5V )

拆掉电容 也还是 3 V 多 ,  绿线和黑线短路能正常启动。。。
淘宝买来的。。卖家说 发货之前还能点亮光驱 。现在我一插东西光驱 ,硬盘 电源风扇就停了(可能被快递摔坏了。图中上面板子的2个平放电感都摔掉胶)

后来我发现就是5V部分不能带任何东西,开机瞬间是有5V的之后下降到3.2V稳定 可是3.2V接个led 之类的可以,一带东西电源风扇就停了
12V黄线 可以随便带风扇之类的,完全没问题。。

应该主要注意检查哪里修呢?。。这么好个电源想修修看能不能用

网友:
型号是台达 dps 465AB 1B

网友:
紫线+5VSB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紫线+5VSB  电压是 5.09V

网友:
那你着重检查5V这路电压的整流二级管、电容、稳压电路。

网友:
开机瞬间是有5V的之后下降到3.2V稳定。。换管太麻烦了。。。要拆6个管才能换。。。

网友:
这个是被快递摔了 才坏的。。。。

网友:
DNA1002C  LM339AN  这个机器上的其中2个看得到的芯片

网友:
如果发来是好的,快递才摔坏的,那先重点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焊点脱焊的现象,因为再怎么摔是不会吧元器件摔坏的,如果焊点都是好的,再检查5V那路的元器件,12V是好的,那问题应该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