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液显电源部分坏了

楼主(2009-07-06):
今天修了一台HP15村的液晶显示器,型号我忘记了,壳子后面写的好像是PE1233,测电源部分无输出,由于板子被人修过了,改得乱七八糟,修是肯定修不成了,只有换电源,此机器是电源高压做在一起,板子上又没有电压标识,电源次级输出接了两个三段稳压器,一个是1084-33,一个是1084后面竟然没写输出电压,真晕了,我估计应该是5V,还有一个电压从电源次级输出连接到这两个三段稳压器的VIN脚,应该是12V或者12V以上应该是给高压板的,假设我的判断正确,那么我换电源的话就应该找一个12V输出的电源盒,然后接两个转接板,将这三条线分别接到二合一板和驱动板的插座相对应的针上,由于我不敢肯定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所以还没有将电源部分的元件都拆去,只是想先做下试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不将电源部分的元件拆去就用上述的方法试验的话,加到针上的电压会不会流向原电源板?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应该怎样做?

网友:
换块电源板带高压的吧。又不贵

网友:
急,本人也遇到一台,是电容全鼓了,也是别人修过的,ZD904击穿,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找到驱动板看看上面电压,直接找个二合一板换上,就 可以了

网友:
LZ可以看电路上的电容,基本可以判断数据板上要什么电压

网友:
一般都是12V。5V。最多有个3.3

网友:
直接换一块2合一吧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分析他的外围电路就知道。。。。电源维修其实是最直观,,,返修率最低的

网友:
电压不会回流的,前面还有整流二极管,最多就是次级反馈部分带电了,不过没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ZD? 稳压2极管来的,一般和电源IC相连,找回ZD的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可调电源代替高压供电  从12V往上调

网友:
换个一体板,免得越修越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