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需要12V的电压么

楼主(2009-07-06):
我知道有的液晶显示器电源部分给驱动板12V电压是用来转换成5V,3.3V 1.8V来给驱动板供电的,这个12V可谓是只起到一个转换电压提供者的角色,并不给驱动板的各个部件供电,我想问的是,就没有驱动板需要12V“真真正正”的供电么?

网友:
没发现有,一般都是转换的,芯片好像没12V供电

网友:
多数都不是真正的12V供电,都是为了转换和供给高压板的,少数屏供电也是12V

网友:
修这么久了。没发现有12V直接供给驱动板芯片的。都是转换降压后供的

网友:
呵呵!真正到最后驱动板是不需要12V的电压的,只要5V 3.3V1 .8V 就可以了,现在很多机器上的电源板都直接输出5V给驱动板,12V是用来点灯管的。

网友:
一般驱动板都是5V、3。3V等供电的,另板上还有电压转换,如2。5V  1。8V等

网友:
没有见过驱动板上的那个IC需要12V供电的

网友:
明白了,谢谢大家,还又另外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既然驱动板不需要12V供电,为什么有的电压高压二合一板输出12V和5V,电源高压二合一板和驱动板的插座接口针脚处还有一个12V的供电脚,既然这个12V是给高压部分供电的,不给驱动板供电,为什么还要在驱动板与电源板的插座处留这么一个针脚呢

网友:
有驱动板用12V的呀,如带音频的驱动板上的音频放大电路

网友:
我见过的驱动板供电都是5V的,没有见过12V的

网友:
一般的数码产品,都是这几个电压多,5v、3.3v最通用,再就是2.5v、1.8v!

网友:
见多识广 看了大家的发言学到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