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开机后频繁黑屏

楼主(2009-07-06):
我今个修啦俩上网本,刚开机一切正常,不到半小时,屏幕频繁闪黑影,随着温度的升高,越来越频繁,换啦屏和排线后,故障依旧,我怀疑是不是主板上的供电电路有问题啊!!也不知是来自保护隔离还是系统供电,请高手指教,有相同的维修经验的师傅们,多多指教!!

网友:
上网本许多是散热毛病!先别忙修,按先软后硬,查软件是否有问题。硬件方面,从你说的应该是显卡问题,虚汗了!

网友:
你只是开着,不开程序是否也是这个象现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上网本为了节省成本,散热方面都不是很好,容易引起黑屏

网友:
上网本还显卡。。。。
试试外接CRT闪不闪?先确定问题在哪

网友:
屏幕频繁闪黑影??

是黑屏吧,外接高压板试试。

网友:
换的屏包括高压板,外接VGA不闪,可能是上面的师傅说的,显卡虚焊,因为温度越高越闪的厉害,有道理啊

网友:
如果是显卡问题的话,外接也闪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