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不触发 NBSWON# DNBSWON#正常,待机0.02

楼主(2009-07-06):
机型:hp dv1000
板号:ct3
故障现象:不触发,待机电流0.02,  5VPCU,3VPCU正常,I/O sb 晶振有波形输出,NBSWON# DNBSWON#有跳变,pl15也有1.5v电压产生,rsmrst#有3.3v电压,更换sb故障依旧,各位兄弟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
加焊一下待机供电IC试一下

网友:
b] 你说1.5V有起来那就说明已经触发了,要是没Power Button前就已经出来就说明有短路导致其他电压受保而开不起来!先查查8745的1.5V看看
不触发,根据经验, 591很容易坏掉, 若591均无反应时, 先将每個PIN重新焊过, 确定沒有空冷焊短路后, 再將IC换掉.
南桥若沒有把SUSB#, SUSC#送給EC, EC就不会将电源打开, 或者因为某种原因南桥将SUSB#, SUSC#举起后又拉下, EC也会把跟着把電源关掉的.[

网友:
Power Button后产生的1.5v!产生1.5v后电流维持在0.02a!

网友:
刚又查了下。3V_S5,5V_S5,1.5V_S5全部ok,susb#和susc#信号一直持续低电平无变化!用万用表测susb#和susc#在路阻止在375左右!

网友:
这是属于开机小电流,因为1.5V已出来,已有触发。应该有短路!万用表只能抓住信号的最后特征!

网友:
S5—ON,RSMRST#,DNBSOWN#都有起,SUSB#,SUSC#没?
先确认是EC把信号拉下去,还是SB根本没发出来。
BIOS有问题,有可能会把信号拉下去!

网友:
断开了ec的susb#和susc#引脚,信号依然没出来!

网友:
bios sb i/o都代换测试过,现在不知道要怀疑哪里了!

网友:
因为1.5V已出来,说明已有触发,就不是修触发不触发的问题了,换个思路吧!

网友:
确定SB没发出来信号?CLK正常?
认真看下SB周围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