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磁头不停的归位发出异响

楼主(2009-07-06):
有几个西数硬盘当你一直对他有读写操作就没问题,一旦停下来,磁头就不停的归位发出响声,MHDD检测没有问题,是怎么回事,数据线和电源和主办和硬盘都换了N个了

网友:
硬盘的电机伺服系统出问题了,具体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换块硬盘控制板试试,换不好就没得修了。

网友:
我这一块老的IDE sansung硬盘也是,上电便老是磁头归位的声音,接着就是电机停转。。。。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不知道怎么搞好呢

网友:
换电路板,修复固件,刷固件,再不行跑一下SF,还不行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