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M自动掉电

楼主(2009-07-06):
今天接到一台问题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4-5秒自动断电,电流为0.5A左右,有谁碰到过此类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cpu温度高了,没有工作所以就断电了

网友:
主板短路了查一下

网友:
我不装CPU也是一样现象,也不存在负载短路

网友:
应该缺电压吧!

网友:
请问是哪个芯片侦测电压的?需要补充一点开机风扇就转正常吗

网友:
谢谢楼上 因为我没有PCI-E接口的诊断卡所以看不了

网友:
压着CPU座开机看是否正常,华硕AMD 主板CPU座非常容易虚焊

网友:
不是pci-e啦,
查短路吧

网友:
查主板短路吧

网友:
电流0.5A,然后掉下去?
感觉有个POWERGOOD没起来。。。
才会开机很快掉下去,测下吧,猜测CPU-PWRGD!

网友:
修机器难呀.呵呵.

网友:
唉 今天本来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又好了 放了一段时间又是老问题

网友:
Z99不好修呀, 呵呵, 呵, 配件也不好买,郁闷

网友:
把温控芯片摘了  肯定好。。  不好就是CPU座稀罕了

网友:
哦 今天发现VCORE有一路不正常 输出电压偏低只有0.9V正常应该是1.1V吧 另外温控芯片是哪颗?

网友:
asus温控芯片一般型号为G780,G781和MAX6657,你可以看一下,就在cpu附近,走SM Bus,3.3V供电.
看你的现象应该是Vcore芯片有问题,芯片为6262

网友:
你换下IO试试  可能有奇迹出现 以前修过ASUS A6和你是一样情况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吗。我一太样的问题。开4-5秒就掉电。掉电后待机电流是0.05A..有没有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