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09-07-06):
请教各位坛友,键盘鼠标不能用.有什么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来处理它吗?

网友:
查电压  或去掉后面的排容试下

网友:
去掉C181或C151试试

网友:
我说最直接的,查电压看一下有的主板在PS2那个位置设有跳线帽。是否正确,换IO。试一试。

网友:
还有你用USB键盘鼠标看能用不?

网友:
用二极管档打键盘鼠标的VCC,CLK,DATA对地值,正常换IO,不正常去掉后面的排容等

网友:
不用查得这么麻烦的。。。。直接将键盘接口后面的排容换掉。。。可以修复80%,,,剩下的20%就是IO问题。。。很简单。。。换了排容不行。。就换IO/。/。/。

网友:
楼上打错了吧。是排容~~
首先观察键盘鼠标是否灯亮。亮的话一般电压都正常
然后外观观察键盘接口到IO或南桥(VIA SIS芯片组)是否有短线,没有的话直接干掉排容,再不行就打值吧!~~

网友:
直接将键盘接口后面的排容去掉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