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重新启动后不显示,进BOIS也进不了

楼主(2009-07-07):
HP CQ45 重新启动后不显示,进BOIS也进不了,请问什么问题啊,.谢谢,,升级BOIS,情况还是一样,还有那里有问题吗
不显示

网友:
BOIS进不了怎么升级BOIS?
是重刷过了吧。
待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开机能正常进系统吗,然后重启就进不了吗,还是重启不显啊
我手上那台hpv3000就是开机后正常进系统,不能重启,然后还得冷一会才又能开机
这个故障就是他的通病 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