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的少见故障,请帮帮忙!

楼主(2009-07-07):
在潮湿天气的情况下,刚开机时嘀嗒的响个不停,一段时间后可以启动,但画面变形,现在连天气好时都这样了,请有过此维修经验的高手给予指教!先在此谢过!
维修经验
三星

网友:
开盖检查了吗?

网友:
以前换过IRF630和旁边的一只电容,现在想请教下高手再来动手,谢谢!

网友:
如果开盖,检修流程该如何进行,请指教!

网友:
显示器内部灰尘过多,潮湿了就会漏电

网友:
工作环境很好,没有灰尘,谢谢你!

网友:
查查电源部分的大电容

网友:
有现象出现 更好啊 多量量电压看那里不对就修那里了

网友:
谢谢大家,先动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