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跑34 显示挡机

楼主(2009-07-07):
精英945GCT跑34  显示挡机   量各电压时钟正常  刷过BIOS    该怎么下手

谢谢

网友:
跑34 显示,你是不是插着显卡啊,去掉显卡,再测一下。

网友:
怎么跑到34的?经过明显码有吗,如果内存过了就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示啊在显示内存信息那 当住了

网友:
34少见。。。查一下看看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够不,,还有看看NB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