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因原驱动板无法修复,现换成2025L通用板,但原电源板输出为14V供电,请问2025驱动板能接14V供电吗
电源

网友:
在允许范围之内,直接用

网友(2009-08-07):
接电源板过来的5V,14V只给高压板供电就行了

网友:
没有问题,直接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