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主板没有显示

楼主(2009-07-07):
主板没有显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有没有人可以告诉从哪里下手,维修主板的一般思路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量电压  时钟  。。。。。。。。。。。。。。。。。。。。

网友:
量CPU供电,内存供电,显卡测试点,北桥供电。 这是我个人的量法,

网友:
有没有测量的方法啊。

网友:
能具体点不!这样谁的帮不了你,重插内存,显卡,再看

网友:
要是拿了一块主板客户说没有显示。。那我们要从哪里下手去修啊。有没有顺序的啊。

网友:
按基本流程啊,目测看外观之类。基本的东西建议你还是多学习下,要想维修基础少不了

网友(2009-09-03):
先目测,然后是最小系统法(主板、内存、CPU、显卡、显示器),然后就是排除法,然后就是替换法,多看一点资料,应按照先软后硬,先外后内,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

网友:
1除显卡,先拔下所有板卡。
2拔下内存,用橡皮擦金手指
3插拔CPU
一般是 接触不良引起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成这位培兄的提议!

网友:
先看下检测卡检测到什么位子不走了 在说    CPU   内存   显卡  都可以导致不亮

网友:
客户说的点不亮和专业的说法会不一样,这时你要测试主板,上电可否开机,能的话就再根据诊断卡一步一步的推断。

网友:
这个没法说太多了

网友(2009-12-01):
我看还是1看2测3判断 4代替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插诊断卡看一下跑码情况

网友:
哪个听客户说哦,上次一个客户拿个显示器来,说不显示,就走了,连机子上一试好的,放一边,过几小时打电话叫他说好了,我们给他送过去,到了把显卡取了搽下(客户问就说赠送的附加检查,不收钱),连显示器,完全正常,收钱100元,客户感动的说“你们服务真好,还送上门,下次还找你们!”自己试才是真的,先上板卡试,再目测。。。。。

网友:
乐死我了,哈哈

网友:
先看电脑是不是好的,还后看直接在主板上触发看能不能解决,只不能就看各部份电路正常不。。。。先供电,后复位,时钟,我总是这样的!

网友:
牛人还真不少

网友:
先用检测卡,看CPU有没有工作,如里没有,上假负载,正常的话就是内存,然后显卡。

网友:
明白了。下次修电脑,客户送来的机器。开机先看下情况,心里有普时,放个几个小时的不管他。让客户过个几个小时再来取的机器,好下手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