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7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09-07-07):
按开关没有反应。请高手指点.有四个电容坏了。更换完之后还是不亮.没有12V 和 5V电压

----------------------------------------
结果在5楼。

网友:
仔细查查电源部分

网友:
能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
先检查那个厚膜的工作条件,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就把那个厚膜坏掉,应该是DM0,1M0,5M0之类的型号

网友:
查到原因了。有个二级管子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
查到了是好事,就不能具体说说查到的是图中的哪个管子?还有,图上标示的AC300V应该全标错了,应该是DC300V,整流输出的就应该是直流的了,请看到后改一下,别误导了人家.

网友:
问题出在这个里。

网友:
这款板有用到TCL?是什么型号的呀?这个板是全汉做的,质量不错的!如果下次有朋友遇到这个板坏!我有这个全新的板,希望能帮到大家!http://shop35093720.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