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开机掉电

楼主(2009-07-07):
接一台D620的机子,拿到手电是开机不显,也没有任何的报警声,电流在0。9A,加焊显卡,还是原故障。重新刷了BIOS,通电试机居然电流停在0。8A不动,三秒后断电。不会是刷了BIOS的原因吧??原来的数据没有备份,一下无从下手了,测过各电源也正常。不知这机BIOS不对是不是也会出现掉电的问题??
显卡
掉电

网友: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这个机子不装U的时候会不会掉电呢?

网友:
那个SST 25VF080B的是BIOS吧?我是把这个当成BIOS给刷了,原资料没有备份出来呢。

网友:
麻烦大家帮帮忙.

网友:
那个SST 25VF080B的是BIOS,

网友:
现在拿到诊断卡了,装上机子开机,复位灯长亮,然后就关机了。测过各电压都有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款型号,显卡坏的很多,建议楼主先测一下显卡是否坏了再说

网友:
我已经拆掉显卡啦,还是开机掉电。诊断卡的复位灯开机的时候一直亮着。我修这机时前一天还能开机,只是无显的,但昨天一来就发现这样子了。谁有没这个机的图纸吗?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好坏。估计原来的问题就是BIOS坏了

网友:
但是我已刷过BIOS了呀。还想问一问,BIOS有问题会复位灯长亮吗?

网友:
没遇到过,不显和BIOS有关系

网友:
现在是什么都装上了,还是掉电。

网友:
先别动手,直接报修,这个机器有延保的
看我的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0048-1-1.html
报

网友:
昏啊,我没看清楚,已经动了显卡。不要紧,用洗板水洗干净,上门服务的检查不是很严格,我旁边的那哥们也加热了显卡,一样换了

网友:
保修估计不行了,不单重做了显卡,内存呀等下面的胶片也变形了。还是看怎么修好他吧。

网友:
不装内存试试撒。

网友:
谁有这个机的BIOS的吗?独显的。估计会不会是我下的那个BIOS有问题也会掉电呢??

网友:
会不会是你BOIS都挂了?

网友:
显卡做不好啦,再做显卡一定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现在是不跑CPu 做显卡是没用的。看看各电压正常不?用示波器量看是否有波形!

网友:
这个机型一般就是显卡问题,建议再BGA,BIOS最好找个新的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