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9-07-07):
华硕W3000检测卡显示 d1 d3 d5 d6 然后停在03 不动了 过几秒断电
华硕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谢了 我刷一下试试

网友:
重刷bios还是一样的现象 是不是显卡的故障呀

网友:
把顯示晶片換掉就OK囉
試試看吧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