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奇怪问题

楼主(2009-07-07):
如题,显示器一会儿无显示一会儿有显示,按钮没问题,电源按钮信号重复无、黄、绿过程。
不接主机也是这么个过程。起初怀疑是主机12V电源输出不稳定,故换一个电源适配器外接出去,好了一个礼拜,问题再次出现。有时拔掉电源后又好了,可能一两天没问题,之后又会出现原来的问题。还有一个现象,出问题的时候,不接主机显示器出现“没有信号”提示,电源健信号无、黄、绿、循环这时候电源都关不了,电源按钮失效,关不了显示器。有时候不接电脑主机,显示器出现“没有信号”提示后马上开始各种满版颜色的交替显示,而这时候电源健按钮又是有效的,而且其它设置按钮也是好的,接主机后一切正常。  请给各思路  是不是mcu的问题  又或者是要刷一下

网友:
刷一下MCU试试

网友:
直接刷MCU,MCU芯片还是用原来的,直接刷程序就行了,把显示器的型号报上来,程序我这里可能有

网友:
谢了   客户不想再修了  准备买一台新的了   真想刷一下试试看

网友(2010-02-28):
看看我的帖子,应该是同样的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ight=%C1%AA%CF%EB15

网友:
有没有,把按键板拆掉试试

网友:
数据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