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存组可以换个地方吗?有图

楼主(2009-07-07):
     如上图,红框区的因为多次换显存导致铜箔脱掉,想换到上面空的地方,该怎么换?周围的元件怎么动?
    谢谢!

网友:
不能,除非你会写BIOS.按正常的排位不可以的

网友:
增加128位就可以.或你可以参考5600的BIOS

网友:
那多麻烦,宣布死亡吧

网友:
非一般人 搞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