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一台笔记本内存测试结果,是哪儿有问题?

楼主(2009-07-07):
有一台笔记本不DOS能启动,并能进行GHOST,但启动不了WINDOWS系统(那滚动条一进完后就死机了),用R.S.T测试最后一行(224-256M)全部都显示数据,同时发出嘟嘟的声音。如下图:

网友:
有颗粒坏了

网友:
内存条的地址线有短路

网友:
有一颗内存芯片有问题

网友:
我换了一根新内存条检测还是那样的,一点变化都没有呀,是不是主板哪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不会是新旧内存坏到相同的地方了吧

网友:
用微软内存检测工具测试提示没有发现错误,而用R.S.T一测就发现上面如图的错误,且喇叭叫。

网友:
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问题 那可能就不是内存的问题 可能是插槽有问题啊

网友:
两个插槽都一样呀。

网友:
在坛子里找找,今天上午我的哦看到有同样的贴子,那些字出现在128-168M后面而不是224-256M后面
结果是正面第5个坏了,更换后内存就好了。

网友:
那个贴子我看到的,但是两根内存都一样的故障,有点值得怀疑呀。

网友: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你的笔记本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最后出错的那一行的32M容量,会不会是显卡在占用的那部分,所以测试出错.

网友:
我估计是你的内存被什么东西占用了?实际测得不够256

网友:
软件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
软件是在本站下载的哟。你怀疑是R.S.T软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