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09-07-07):
接到手的时候是CPU不工作,经过测量发现BQ供电不正常。现在是内存不过了。供电都正常。下一步查哪???

网友:
千万别说是I/O的事。

网友:
内存时钟,总线电压,AD线。还不行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按LS各位所说的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