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37R 代换8237R plus的试验

楼主(2009-07-07):
因手上无8237R plus,只好先用8237R 先进行代用! 代用后能开机能进系统, 但两个IDE口不能用(在ECS k8m890M上做的试验)

网友:
不可能导致 IDE不能用。
我在V星时代过的。都能用。
8237也可以代。不过SATA需要驱动

网友(2009-09-09):
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
8237R代8237我验过,代了可以进系统,会导致无声间,网卡,USB接口用不起

网友:
可能没换好吧  8237R  8327  8237R plus 都能互相代换 就是串口后者支持比较好一点(这三种名义上都支持串口 但前2个支持力度不好)

网友:
一片板的 代用不能说明问题
要做就最少找2个好板尝试。

我们是尝试过的。都可以代换!确认!

网友(2009-12-03):
我昨晚在ECS P4M800-M7用8237R 代用8237R plus,主板跑D1-D3-D4-D6-03。然后循环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