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L待机偏大痛苦维修一例

楼主(2009-07-07):
故障机型:
    联想昭阳E42L
原始故障:
    待机偏大0.7X 可以触发.
拆机南桥明显外伤,刚好没有HBM的桥,于是拆掉南桥看了一下,pcb没有明显烧毁,发货...
南桥换上去了,插电源待机偏大,0.2X,感觉手边有东西发热,断电,没找到...再插,待机0.05不热了....很是郁闷!
测量发现+5VALW组织偏低,是U46(+USB_VCCC)挂了,拆了U46不短了,通电待机还是0.05,测量发现B+电压偏低=9V,+5VALW,+5VALW没输出,查图纸断开了几路B+相连的JP,还是没效果,后来问无边,无边让我直接跨接隔离保护的管子,让19V直接通过!
跨接后发现PU8发热,查图纸发现PU8位置也有个B+的JP,之前没找到...
断开PU8处JP,+3VALW,+5VLAW输出,可以触发.
但是问题来了,PU8处短路故障无法排除,更换了上下管无效,断开了PU8下级JP,无效!
原始PU8处的上管穿了,已经更换掉!应该就是PU8不良???但是手上没有PU8更换!
设计这个本的哥们缺大德了!图纸被CUT了好几部分,而且我手上的版本和图纸还不一样...
PU8 ISL6269A 4X4 QFN封装 找遍了料板没找到....
    最后为了加快维修速度,直接发了一片板子更换!
板子拿回来直接把新板的PU8换到旧板子上,板子直接就亮了!证明我之前的判断没错!
测试新板可以亮机,但是开机LOGO不是LENOVO,应该是仁宝原始版本!
    开始装机!装机后进系统蓝屏,想重新安装系统,但是进入BIOS设置后键盘失效!上下左右没用!发来发现是键盘错位!按FN是下.其他键位很乱,没办法操作!
    外接USB键盘,USB键盘键位正常,手上刚好有之前替换下来的E43的键盘,装上去也是一样问题!(更换键盘的原因是刚好有,而且原始南桥严重击穿,键盘上已经出现了碳化的印记.)
    因为之前遇到过EC断线造成此类故障的!当时好害怕是这样的故障!因为已经和客户确定了返机时间!如果主板有问题返修就麻烦了~
    想到开机LOGO不是LENOVO的!有可能是BIOS引起的键位错乱,所以开始搜索BIOS,找到几个链接都没有权限下载!好郁闷!最后找到一个"联想 昭阳K42/E42系列笔记本电脑BIOS 2.05版",因为没太注意过这几款机器的版号,所以冒着必死的信心尝试更新BIOS.....这个时候大厦已经打铃下班了~幸好和经理和保安关系都不错,每天都拖延,他们也不给我断电!
    关键时刻U盘不争气,不能引导....原始硬盘分区都是NTFS,无法在DOS下直接运行!光盘启动运行DOS工具,因为是IMG文件,加载了DOSKEY,而PHLASH16运行报错,提示不能在DOSKEY环境下运行刷新程序...DOS下使用DOSKEY -U想卸载DOSKEY,但是还是一样没效果....还是即希望于U盘,直接使用DiskGenius创建一个UDB-HDD,但是因为之前机器上保存的DiskGenius都是打包的单文件版,为了节省空间我干掉了里面DOS部分的内容!U盘创建后不能正常引导....索性放弃了.....

    今天一早来公司,从官方下载了DiskGenius,重新创建USB-HDD,这次激活分区后DOS的文件自动拷贝到了U盘,把U盘接到机器上可以引导了!DOS下更新了BIOS,更新速度很慢,我真怕中途断电,因为没电池....几分钟后更新结束,机器自动关机,重新开机,机器黑了半天才起来....当时好怕怕,以为它就这样死掉了....后来发现LENOVO的BIOS没有原版的快!但是键盘好了!进入CMOS设置,发现多了很多选项!而且看到了关于AHCI的选项,这个时候才明白之前为什么会蓝屏!关闭AHCI模式,设置时间后保存CMOS,直接进系统了!没有蓝屏....
    至此维修结束!
维修总结:
1.联想昭阳E42L南桥短路后更换南桥发现二级故障,PU8处上管短路造成不输出B+,更换PU8处上管,PU8处短路排除,B+正常输入,但PU8不良,造成电压股正常,1.5V没有输出不亮机!更换PU8后故障排除!
2.更换的新主板和OEM的主板BIOS有一定区别!更新BIOS后排出键盘错位的故障!
3.新板的BIOS没有AHCI相关的选项,默认为AHCI模式,所以原始系统不能正常启动!

联想 昭阳K42/E42系列笔记本电脑BIOS 2.05版For DOS

网友:
这里提醒大家应该熟练使用U盘引导!
正常我的U盘引导后两个选单,一个是WINPE,一个是DOS工具,一个是ACR MTL5.0,
功能和光盘一样!很少使用光盘了!
但是由于U盘和光盘正常进入的DOS都是用IMG文件压缩的!一般都会加载一定的高端内存或光驱驱动,很多BIOS更新程序为了安全起见都不允许这些!只允许使用纯DOS环境!
最安全的方式就是FORMAT C: /Q/S,然后把相应的程序拷贝进去...但是不可能每次都是用硬盘,U盘也可以进入纯DOS,然后来实现更新BIOS的工作!

这样U盘就可以实现绝大多数维护工作了!

最近发现Insyde的BIOS更新程序居然可以在WINPE里正常运行!很不错!

网友:
联想 昭阳K42/E42系列笔记本电脑BIOS 2.05版For DOS的适用产品 ·
联想 昭阳 K42AT7250 ·联想 昭阳 E42AT5550 ·联想 昭阳 E42GT2390 ·联想 昭阳 E42GT5450 ·
联想 昭阳 E42LT2390 ·联想 昭阳 E42LT2370 ·联想 昭阳 E42L ·联想 昭阳 E42GT5450 ·
联想 昭阳 K42AT8300 ·联想 昭阳 E42L ·联想 昭阳 E42GT5550 ·联想 昭阳 K42GT8100 ·
联想 昭阳 E42LT2330 ·联想 昭阳 K42AT5550 ·联想 昭阳 K42AT8100 ·联想 昭阳 E42L ·
联想 昭阳 K42AT5450 ·联想 昭阳 E42GT2330 ·联想 昭阳 K42G ·联想 昭阳 K42AT7500 ·
联想 昭阳 K42GT5450 ·联想 昭阳 E42AT5450 ·联想 昭阳 E42G ·联想 昭阳 E42GT7100 ·
联想 昭阳 E42GT7250 ·联想 昭阳 K42A ·联想 昭阳 E42GT5750 ·联想 昭阳 E42A-T8300 ·
联想 昭阳 E42G ·联想 昭阳 K42AT7300 ·联想 昭阳 E42A ·联想 昭阳 K42A ·
联想 昭阳 K42GT7100 ·联想 昭阳 E42A-CM540 ·联想 昭阳 K42G

网友:
谢谢十三这么有心

网友:
楼主说的怎么加载纯DOS还是没明白

网友:
能把你那个U盘的工具发个联接上来吗
谢谢

网友:
楼主你讲得太细了,这种精神是无私的

网友:
维修过程和思路都很详细,看来要向楼主多学习学习

网友:
还是不会U盘如何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