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RL 加电保护或加电开机无复位

楼主(2009-07-07):
有两块intel D865PERL 板子,相同故障,第一次加电,自动开机,风扇转,无复位(复位灯长亮)。关掉电源,再次通电,发现3.3v灯亮,无先前现象,故障变为,触发pw_on,风扇转一下就停,电源自动保护,不拔电源,再次点pw针,风扇还是转一下就停...而不是通常的,再点无反应的那种。

网友:
按通常板子的流程维修啊!!先打ATX等主板上的关建测试点看是否有异常!!不知道楼主有先做吗??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都不会做还怎么做维修!发贴是要有数剧的!!要不然谁也不能给你准确的答案!!!

网友:
刚测3.3v atx 对地阻值105   之前有一次测量居然蜂鸣短路 南桥挂了?

网友:
吧电源拔了在量· ···~

网友(2010-01-25):
在AGP、
旁边的管子都没有电压。换了主板也不行。不知什么问题这破inter的板子真修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