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80L笔记本红屏,屏完好

楼主(2009-07-07):
大家好,今天修联想E280L笔记本,故障为暗屏,但能看到不清楚的图像,发现高压板不工作,加焊屏线接口时忘记取下电池,打了一下火,之后开机高压板工作,变为满屏红色模糊图像,以为屏坏,测屏完好,外接显示器正常,望各位前悲提供帮助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高手存在啊,太不小心了吧

网友:
重点检查主板输出给屏的信号,电容或电阻,应该有某些信号开路或短路

网友:
有点麻烦,满屏红色,应该是缺绿和蓝,重点检查屏线接口的保护电路,LVDS的四组线测一下是不是对地短路了。打火有点麻烦,搞不好显卡也OVER了。

网友:
有没有连锡。

网友:
你还好,我的跟你一样,也是E280L,是高压条的信号线打了一下火,开不了机器了,正在郁闷中,要是有高手指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