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复位一次才能过C1

楼主(2009-07-07):
今天接了一快板,映泰NF500 AM2,加点开机后诊断卡停留在C1,必须复位,然后可以正常跑完码并进系统,如果关机,那么下次开机又得复位一次才能过C1,跪求大家帮帮忙...

网友:
````LZ不用跪求,男儿膝下有黄金,我想所有人在空闲的时候如果看到你寻求帮助的时候都会帮助你。
言归正转,如果LZ测其余地方无问题可以用我这歪招,找个门电路,触发开机之后,经过一个小电路延迟自动触发一下RST排针即可。
如若有更好经验的朋友希望在后面跟帖共享经验。

网友:
荡C1的时候量一下内存供电 · ·  然后就是换个U试试·  有可能事CPU不良·

网友:
2楼的朋友说的方法太过深奥,不知道如何实现,3楼的,不过C1的时候量电压一切正常,DDR2,2V,1V,很正常,过没过都是这个电压,CPU我没试过,估计有可能是CPU,明天换一快试试,谢谢你们.

网友:
有的板天生就有这种缺陷美

网友:
在PG信号上并一电容试试

网友:
桥空焊了,加温就好

网友:
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