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断电,自动上电,郁闷!

楼主(2009-07-07):
GF8200 AM2,接上ATX电源后即开机,3秒后断电,3秒后又开机,依次类推,不接12V供电就不会自动断电自动上电,怀疑是CPU供电IC有问题,但是上电的情况下,核心电压和MOS的G极都正常呀,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建议LZ把上CPU之后的诊断卡跑的代码说出来。

网友:
上内存没有?。。。。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没上CPU的缘故,用假负载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新主板的特点吧...

网友:
哈哈,又长经验了,谢了楼主.

网友:
有些板就是那样子

网友:
以后要注意,假负载最大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值方便,有时过多的以来假负载会让自己走很多弯路,我就身有体会。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