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533 内存槽附近一颗2R2的排阻磕碎了

楼主(2009-07-07):
这个东西在一个mos管下方,没有现成的,而且不好找,大家遇到类似情况怎么办啊?板子很新,扔了也可惜。现象是复位电路,轻微短路,现在搞的都不敢上电了,去了一个毕竟阻值很小的家伙。

网友:
希望LZ描述的故障现象等在清晰一些。

网友:
2R2CPU MOS上官相连的多的是,怎么找不到,你提问的真的不知道是问的什么,有不知道你修过什么,详细的维修过程都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那个位置2R2排阻比较少吧,这块板有个SR32的肖特基二极管开裂了,旁边有个mos管开路,就换了这两个零件,换好后内存电压正常,复位灯微亮,再次回到刚才换元件的地方,测量mos管下方2R2排阻的时候发现内部短路,取下的时候就瞌碎了。过程就是这样。刚开始学,还容不得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