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按下开管 最多2秒钟黑屏

楼主(2009-07-07):
联想LXH-GJ17L3按下开管 最多2秒钟黑屏,拆机发现高压板上的2个C5706三极管一个炸掉一个短路。 手里没有C5706的三极管然后换上C5707的代换。试机正常,不再黑屏,然后让客户抱走了。没过3天客户又抱回来了,说同样的问题。然后拆机一看 ,2个换上的C5707都炸了。
          麻烦大家给点思路,高压板上没发现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根据经验,不可能没有虚焊的地方,用镊子拨一下升压变压器初级的几个脚看看,这些型号烧C5707全是虚焊导致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一个P沟道的管子,跟电感连在一起的,用9024把它代换掉

网友(2009-08-06):
问题解决 把边上的电容104J250V换掉问题修复

网友:
这种显示器和明基液显的维修思路是一样的.更换主板上的坏件后.一定要补焊.还要检查高压电容是否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