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网速慢

楼主(2009-07-07):
下雨天网速超慢,单位里很多电脑,网页打不开就算打开也要很长时间,

网友(点评):
那是因为下雨天没事都呆在自己的位置上上网看电影下载,所以你会以为一下雨就会卡!

网友:
网络繁忙吧 这时候很多人都在上网 有的时候会卡点

网友:
我们这也一样的...

网友:
不像是人多引起的,网络慢得没法用,很多人都没做在电脑前面了

网友:
外网线破损,进水了!

网友:
慢总是有原因的  不可能自然慢吧 没有人可以接受的
既然你说单位电脑  企业客户 排除自己设备的故障
要ISP 上门来处理啊

网友:
下雨天 都在上网 下载。所以网速慢吧

网友:
线路 检查下

网友:
下雨天,网络慢是由于外线潮湿引起的,目前全国电线最乱的就是电信的进户线,要防水,那是空了吹,由于电路潮湿引起两根线之间的电阻小了,对高频数据有很大的衰减,造成网络慢
本人处理过这样的事例

网友:
外面线路进水,要解决工程很大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下雨天线路进水了,线路的屏蔽不好,就慢了。

网友:
外线问题。这个时候你拿电话听听有没有杂音。大部分都是外线问题。

网友:
以前有个朋友 在 电信·就是装ADSL的·
经常跟他跑·装ADSL·呵呵···
但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类情况通常是出现在ADSL线路上

为什么?因为ADSL线路是走电话线的,而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子,很多老城区,或是老房子用安装拉的电话线路线材已经老化,手工接的接头地方的电工胶布早已不知去向哪里,所以就是日晒雨淋氧化了,这才导致导电能力下降,信号受到干扰,一般只需要重新搞换新就可以了

说一下我家前几年的事情吧。在前几年一次刮台风过后,家里的ADSL上网就很差(台风之前都正常的),连打电话也不行了。自己查来查去也找不个名堂来(不是专业,懒得找),最后老爸叫了电工来查,查出一个墙壁上的电话接线头(当模块说吧)内部已经高度氧化腐烂,换个就OK了。

网友(2009-09-03):
回复 网友A:

完全正確,而且還有串線的可能

网友(2010-02-22):
怪事啊  听都没听过啊

网友(2010-10-14):
网线老化了

网友:
回复 不动 的帖子是不是上网的人太多了,或者是系统繁忙的。

网友:
我这里也是,每当到下雨天网速就变慢!

网友(2010-11-17):
无线有时候也受天气影响,信号变差

网友:
同意5 楼看法,服务商电话线年久不修,生锈,下雨天水进去,导致网络信号出错,网速厅慢

网友:
潮湿,漏电,信号串扰

网友:
没注意到过,等下雨了感觉一下网速吧

网友(2010-12-17):
语音分离器换了试下

网友:
是线路进水接触不好引起

网友:
没有遇到过,我用无线,下雨天感觉信号更好些!呵呵

网友:
下雨天,,线路受潮。

网友:
应该是下路老化导致雨天进水造成的........

网友:
无线3G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