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Q1600 暗屏 屏是LED的

楼主(2009-07-07):
神舟 Q1600 暗屏  屏是LED的 屏会出现这种现像吗  急 急!!!

网友:
换屏先测试呀.

网友:
如果是屏的话能修吗

网友:
LED高压板好象是25V输出。量下有没有

网友:
测量的数据写出来啊

网友:
用可调电源加个电压看能不能亮

网友:
LED屏是什么电路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
我上次换的那个LED的屏好像是9V的,在屏上找到LED背光的两根线,直接用9V电池试试,注意+-极

网友:
只是灯管是LED的 不需要高压 测下有没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