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笔记本无背光

楼主(2009-07-07):
一台IBM笔记本无背光,拆开用高压板试灯管是好的,确定是高压板坏了,想改通用的,想知道是多少伏供电的,装上高压板时测供电只有1.5V,拆掉测就有24V,请问是怎样确定多少伏供电?

网友:
IBM的高压条供电是16V的..IBM的改成通用板不好改.一般都是换原装的高压条哦..

装上高压板时测供电只有1.5V,拆掉测就有24V,  应该是高压条坏了 不要装高压条测电压/.

网友:
IBM高压很便宜的,改来改去不值得

网友:
什么型号的? 怎么会有24V的电压? 不对的  要是正常就是主供电  IBM 有用24V电源的??  要是电压带不起负载就是供电管坏了  还要先看什么型号的

网友:
学西中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