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总MS-7143主板跑EO问题

楼主(2009-07-07):
MS-7143主跑E0 各供电正常时不是BIOS问题啊 我的BIOS机器坏了 内存供电好的

网友:
跑E0代码:CPU 没有工作.插槽脏,针脚坏

网友:
呵呵 CPU怎么会没工作呢 都好的

网友:
e0我觉得还应该检查内存。BIOS也有可能。

网友:
你说明白点啊 是开机就跑EO还是跑了几步到EO不跑了啊   如果开机就跑EO 说明CPU没工作   如果跑了几步跑到EO不跑了 那是你内存坏啦  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E0就是内存,,测一下内存的VTT  和主供电,,还有91  92 的SM总线电压3.3V,184的SPD供电内存时钟,,打内存到北桥线路对地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