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CT6不加电

楼主(2009-07-07):
主板北桥945GM 南桥GBM PC87541V-VPC 不触发
无待机电流,查保护隔离公共点只有几伏,而且有跳变(18.5V经过一个P沟道八脚场管 S极进D极出,S极18.5V D极 几伏且跳变 G极其重要18V) 查PC87541旁边晶振,有一脚对地阻值580,其余三个脚对地阻值都为1,有阻值的那个引脚连PC87541 ,不知这种现象正不正常
不触发

网友:
查电池充电芯片附近呢?

网友:
先不要管晶体,饱嗝电路没过就修这里,

网友:
测充电电感上电压也跳变,MAX1772的11脚ACIN无电压,此脚电压有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得来,且此脚还连一个小场管,控制极有3V且跳变,电压不稳,把ACIN脚电压拉低,把充电电路高端管D极所连保险电感断开,充电电感上有8V电压,保护隔离公共点电压仍然是跳变,换过1772,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本本波再帮忙分析一下,确实是充电电路出了问题,将上述小场管拿掉就可以正常加电了
那个小管子的控制极经一个贴片电容(此电容两端都不接地)连接到1772的12脚ACOK上,控制极还和一个二极管(正极接地,负极接小管子控制极(105,二极管和电阻的另一端都接地
ACOK脚电压5V,,,,,小管子控制极3V左右还不稳定

网友:
版主能帮忙看看吗?最好能来个图纸,这个板得设计和其他版本的好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