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跑50

楼主(2009-07-07):
磐正主板跑50供电也正常 就是到CPU 的信息画面就停了

网友:
是NFCORE 芯片吗 如果是加汗 桥

网友:
不是是VIA的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这种故障代码,但是如果是这种现象我觉得可以测一下各主电压,清CMOS,刷BIOS。

网友:
刷最新BIOS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刷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