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适配器会烧CPU供电管么?

楼主(2009-07-07):
我的一个IBM T21,老烧ADP3421,,
换了快10个了,有时候连ADP全换了。。

现在换了块板子,也是ADP被烧了

基本换一个,就1个礼拜左右就又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开始怀疑适配器和电池起来

网友:
对啊,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关系不大.感觉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电池??电池保险被烧过,
徒弟接过,连了个1根铜线

我就纳闷,为什么不用主板上的保险??是不是主板上的保险不够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