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R F9952能用什么料代

楼主(2009-07-07):
接到客户一片DELL原装机内的主板型号是865,不开机,发现北桥边一8脚IC烧,厂商是IOR 型号是F9952,不知道能用什么料代,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不开机

网友:
http://cn.ic-on-line.cn/IOL/viewpdf/IRF9952_5949.htm
这是一个双沟道的MOS,我只在INTEL原装之类的板上见到过,其余板上很少,不过如果LZ手上有笔记本料板的话那么就很容易找到了。

网友:
看到楼上的PDF的引脚定义,不知道APM4500能不能替换,还有7313.

网友:
楼上说的那2个型号具体我没查,不过可以查一下PDF对比一样,相差不大即可,这个位置这个MOS电流应该不是太大,小一点也是没关系的。

网友:
4500确定不能用,没有7313所以不知道它能不能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