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706 液晶不开机

楼主(2009-07-07):
我有台 HP L1706 液晶显示器不开机,量测没有12V ,请教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没有12V 那当然要先修电源了,

网友:
先修开关电源部分,检查不出问题就把电源芯片型号和个测量点的电压发上来,大家来帮你

网友:
先修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