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口 高压板 奇怪 故障

楼主(2009-07-07):
一台杂牌 液晶      采取的是12v  直流供电

故障是    高压灯 加电瞬间 屏幕亮2 3秒就黑   关电源 重打开     同样 高压灯 加电瞬间 屏幕亮2 3秒就黑  如此反复

高压板上  从 驱动板    有 三条线   分别是    12v   5v  地线

(其中 5v  必须接上信号 才会触发     12V  一直有)

接上电脑后   如果把高压板 到驱动板的连线  拔一下 又接好  灯管也会 亮几秒 黑
黑了  又拔了 又接上   灯再亮几秒
和反复开光电源 是一样的效果   每次只能亮2 3秒

后面 直接把高压板 到驱动板的 连线去掉
直接用一个电脑电源    取 12v    5v    地线  供电   此时  四个灯管  都点亮了

但有个奇特的现象
   必须  四个灯管 一起 接好  才长亮

如果只接一根 或者 两根   或者 三 根      也会出现只亮 2 3秒 就黑的故障

最后   去掉电脑电源        连接好驱动板  到高压板的   5v  地线   两条线

另外 的     12v   直接从液晶显示器后面的12V 电源接口  接到  高压板     接好4个灯管  就一直亮了      可是 也必须接好4根灯管    才会长亮     分别 接  1根   2根  3根  都是亮了就黑

我想问的问题是  1.  正常的四口高压板   是不是也  必须接、同时 接4个灯管 才能点亮灯管吗???     如果不是   是不是意味着我这个高压板有故障?

2      我的电源   空载的时候 是12.3v       打开电源   接上信号时候  驱动工作后    会变成11.3v
       这个情况正常吗????

3    当我把高压板的12V    直接从液晶显示器后面的12V 电源接口   处   接好后     灯管亮了
    屏幕正常了
这个时候 我再去量  电源电压      只有10.7V 了        我想问的是这样的电压  会对其他电路有影响吗????

网友:
高压板有保护电路 如果四支灯管电流不平衡就会启动保护 导致所有的灯不亮

网友:
1,多灯的高压条必须都接灯管才能负载平衡,否则保护
2,接负载有压降正常,但是达到1V有点大
3,换换个电源试试,如果还是降到哪么低就换个通用高压条

网友:
晚上又试了试   发现  高压板 从液晶现后面12V 电源入口  取电 还是不可靠
后来 直接从高压板引出一根线  到外置12V电源器的内部     这样就有两根正12V 到显示器内了  一根接标准电源接口 一根供高压板的12v
这两根其实在外置12v内是焊在一起的

没有外接线之前   高压板的12其实也是从电源接口 到 驱动板 然后到 高压板   中间没有任何电路处理
说白了  也是从标准12v   取的电

量了一下 电压   显示器开机前  12.3v        显示器 正常工作后     11.3V

我这样重新再接一根    其实是多余的

可偏偏这样   高压板就点亮了灯   而且一直不黑了   用了1个多小时 没有问题

这个现象    怎么解释   有知道的前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晚上 又试了试   发现
   A                              从液晶显示器的12v 电源入口 取电 到高压板
   B           与用一根长线引出   从外置12v电源内部 出口    取电 到高压板
效果完全不同      按道理来说     他们是同一个导线上取电  都是12v 的电压
                                 不同的是  只是在一条导线的不同位置取电   但是位置也没有相差多长呀  顶多60-70  厘米的样子

从A 处取电的时候
               灯还是点不亮         电源的电压   显示器没有工作 12.4v
                    灯管点亮2 3秒的时候                 10.3V
                    灯管立刻黑      此时电压恢复到11.3 ~11.4

从B 处取电的时候   灯点亮       电源的电压   显示器没有工作 12.4v
                             灯亮  屏幕显示也正常  此时电压11.3v

这就造成一件怪事了       同一导线位置 取电  怎么效果差这么多

我已经烤机 1个多小时了    请问 前辈     我这个高压板有必要换么????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高压条

网友:
我看是电源的毛病

网友:
不是电源的问题      我用300W 的电脑电源    取12V 电压    直接带他  和用外置12V 的专用电源  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整个都换掉省事搞那么复杂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