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磐正的NF4主板(754针)断电

楼主(2009-07-07):
一块磐正的NF4主板(754针)
开机3秒钟就断电啦!再开就不行啦!~拨了电源!插上开机还是一样的现象!
不插12V 4PIN 也是一样!
网卡,声卡.全拨下了!还是一样!
没有思路啦!~ 在此请各位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很明显是有保护吗,

网友:
修内存供电就好

网友:
测一下JFP排针旁元件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我也遇上了同样的情况,不过是A7N8X主板。CPU拿掉后通电都出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检测。

网友:
重点检查开机电路,我遇到过开机线座5V端对地贴片电容失效造成的几秒当机问题!

网友:
打一下阻值 啊  应该是短路保护了啊

网友:
打下电源的阻值,应该是短路

网友:
电源接口的阻值都正常!都有400-500左右
I/O换过了还是一样!~实在没有办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