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07-07):
一液晶适配器,经查是8N60C 坏,因手头没有此原件,请问8N60C 可以用K3067代换吗?在线等。

网友:
原则上不行,8n60c是600v6.25a,k3067是2a,差太远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液晶适配器一般都是40-60w,2A的场效应管足够了,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