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7300GT能点亮,但没有显示内容

楼主(2009-07-07):
如题,显示器的指示灯可以变成绿色,但是没有任何内容,而且启动过程中的图像的变化,都能表现出来。
电压有,1.36   5V   3.3V都有,测行 场的电压都是零点几伏,R  G  B三个孔都没有电压。
测对地值R  G  B都是75 ,应该是正常的,行 场 一个是560,另一个是610.
请教,我该检查哪里?会是GPU虚焊吗?

网友:
相信我 先刷BIOS  然后加焊GPU应该旧好了 ·

网友:
浏览的人不少,回的人不多,再顶一下

网友:
呵呵 75不是rgb的真实阻值  ,顺着rgb  查 把与其相连的对地电阻摘掉
再测量  阻值,不出意外的话  3个都是无穷大

也不用加焊,要么飞线  要么dvi转vga
要么把dvi换成vga的头子

网友:
查一下卡背面有没有电感坏,如没有加焊GPU一般会好。

网友:
换个GF7300试一下

网友:
相似的问题我碰到过 能点亮显示器 但无内容 结果是显存问题 当我拆掉某一显存后 能显示 花屏 补上显存还花 再测 全部显存都坏 全换 ok了
还有一张杂牌5200 在部分主板上 能点亮显示器 无显示内容 换些强档的主板 能显示内容 而且测试mats全通过

网友:
不排除显存损坏的原因。但是与BIOS肯定无关。主要问题在于GPU内部的DAC信号电平。换GPU就能搞定。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显卡修好了!
是BIOS的问题,刷了个华硕的BIOS(估计找不到新天下的),就能点亮了。
mats测试通过,装系统也没有问题,没有做3dmark测试

网友:
刷BIOS好的?

网友:
怎么刷的?是8脚的拿下来到编程器上面刷还是在DOS下面刷的?

网友:
是的,是刷BIOS才好的,我用编程器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