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三种开关

楼主(2009-07-07):
我上传了一种开关方式,前两种我们都能经常见到,就是低电平开机。

为什么第三种也能开机,属于高电平开机。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一起期待回复中。。。。

网友:
离开后续电路(IO、桥、门电路等)单纯的去分析这两个点感觉失去实际意义,无论是低触还是高触,应该和被触电路的处理原理有关系。

网友:
是啊,怎么去触发,是面的被触发电路来定义的,最后面那种最典型应用就是WINBOND 83627系列。

网友:
开机电路实际上就是一个双稳态电路,只要电压有跳变双稳态电路就会翻转

网友:
用的IO不一样,开机方式也不一样,这与IO的参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