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CPU底座使用焊料讨论

楼主(2009-07-07):
加焊CPU底座使用焊料为什么都用松香水而不用BGA焊膏呢

网友:
个人认为BGA焊膏清不干静

网友:
这个还真没怎么在意,,,

网友:
清洁问题是主要原因么??

网友:
大家来谈谈啊
快快快

网友:
可能是更易清洁

网友:
焊接CPU底座到底哪个效果好呢
这个也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
大家来讨论讨论啊

网友:
我觉得CPU底座不怎么容易加焊, 弄不好就会挂啦,

网友:
我都是用焊膏的,薄薄的一层。松香水还没试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一直用焊膏
柑橘送香水水分太重

网友:
谢谢
请问是使用方法是否和加焊北桥那种操作差不多吧

网友:
我用的就是BGA焊膏,加焊过两次775的座子,都成功了,跟加焊南北桥的方法一下,觉得很好。

网友:
有空试试上门前辈说的方法啊呵呵

网友:
有空小弟试试各位说的方法看看呢
如果好上来反馈一下啊

网友:
松香水好像用的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