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PE1000MK开机不停复位点不亮

楼主(2009-07-07):
小弟手头有一块朋友不要的坏主板,说是原来开机点多次才能点亮,现在彻底不亮了,用故障卡测试,停在CPU后不停复位,后量核心电压只有0.8x伏,量+12v插座阻值26.8M欧,正好有一块好板,同样阻值是6.86M欧,测试过三组供电管没问题,电容也都是原来没动过,是好的,开机南桥有波形输出,请问下高手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有可能是I/0或者CPU座,或是南桥损坏造成的吗?期待解决。。。补充CPU座和南桥北桥都按过无效

网友:
难搞啊,难搞

网友:
全板供电是否正常,还有说的内容特难理解

网友:
补充CPU座和南桥北桥都按过无效,AGP 1.5V供电1.44v,内存2.55V都正常,只有4PIN +12V对地电阻偏大和CPU核心供电偏低,除了一根连CPU的地址线其他线阻值基本正常,不过压CPU座子无效,北桥也是,头大了。。。

网友:
终于解决了,北桥小贴片电容被散热器里的硅脂短路了一个,所以有一根地址线阻值为0欧,至于不停复位最终确定为华邦8732-A I/0损坏,11,24脚内部开路,3脚,7脚内部接地,另外4PIN +12V阻值过高是能源管理芯片的引脚虚焊引起的,补焊后整板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