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怎么换呀

楼主(2009-07-07):
小弟刚刚学维修 只修修小毛病 比如像电容鼓包之类的 可是烙铁在主板上就不好使了 老是溶不开主板山的焊锡 而且主板上的的锡又少 吸锡烙铁往往也排不上用场  各位老师都用什么办法换电容呀 能否帮帮忙透漏一下 谢谢啦  对啦我用的是936烙铁

网友:
是否你用的烙铁有问题。。。。。。电容是比较容易换的

网友:
先往引脚上加锡,锡很快就熔化了

网友:
这种问题 建议论坛重新做一个 焊接板块
如果你有条件 直接用2个烙铁
如果你熟悉了 1个烙铁来回拉锡
注意接地端加热时间长一点

网友:
上锡,加热,如果孔粗点的话,电容可能自己就会掉下来,而且一手拿烙铁,一手取电容。

网友:
哦 谢谢啦 原来得先往上加点锡  我试试哈

网友:
我一般使用两种方法
1、把主板倒过来,直接对着电容的两个脚猛吹,很快电容会自己掉下来,最后把风量开最大,对着孔吹一下,孔就通了,不过有时候旁边的东西也会掉下来,慎用。
2、也是风枪,加上自发热的那种铝合金的吸锡器,右手吸锡器加热管脚,左手风枪吹吸锡器的铝嘴,很快焊锡就融化,可以吸的很干净。两个脚吸完,轻轻一拿就出来。如果吸不干净,风枪再吹一下就很容易拿掉。
综合来说,第二种方法不伤主板,有条件推荐,烙铁很久没用了,甚至于焊上去,我都用风枪,焊锡融化后滴上一滴松香水,焊点很漂亮,你不会看出来这是手工焊过的。

网友:
看来又得掏腰包买风枪呀

网友:
我觉得对付电解电容,烙铁功率要足够,不然熔锡就困难。功率够大,插脚孔里面溶得充分,电容就可以慢慢取下。取下后,再用烙铁把孔多加热一下,在主板另一面,迅速用嘴对孔使劲一吹,孔就干干净净了。再焊电容就容易了。不必用捅针去捅。

网友:
由于板的的焊点会被氧化,所以熔点会变高!!

网友:
不好焊下来的话,一定要上锡,这样接触面大,还是不行,调高点温度吧@!

网友(2009-09-01):
基地买来的 刀头 上到我那杂牌936上 刀头多沾点锡 往电容上 一捅一个 真好用 看来工具很重要呀

网友:
焊孔不通会怎么样?我会把一个旧的好电容对准两个孔,从底下用尖烙铁的尖扎小孔,里面堵的锡就化了,上面手指压的电容脚就插进来,就会向这一侧倾斜。
再化另一个孔,电容就朝另一个孔里插进,就会朝另一侧倾斜。反复几次,就插到底了。
和上面说的一样,焊锡太少就加新焊锡。

网友:
我是用刀头的烙铁,先把主板翻过来,在电容的2个脚点各一点焊锡,然后用刀头同时加热电容的2个脚,一会就拆下来了;然后再在烙铁头上蘸一点锡,加热插脚孔(通过头上的焊锡加热,别把烙铁直接堵到孔上),然后用吸锡器一吸就可以了,我试了好几次了,效果不错,你可以试试

网友:
电容我现在是会下了。但是向主板上上的时候,不会,弄不开二个小孔,看了基地的视频,太快,也不会。真的是个难题,有没有专贴,详细详细详细在详细的说说呢,高手不要笑啊。新手是不懂的。呵呵,谢谢了。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