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板+CPU 3秒钟掉电 3秒后自动开机

楼主(2009-07-07):
最近接+主板 不上CPU不掉电  上了CPU3秒后掉电 3秒后自动开机 反复如此请高手指点CPU供电管  电源管理芯片都是好

网友:
上内存试 有些板没上内存 在检测内存的时候检测不到 就会自动重启

网友:
换一块板试试...

网友:
还有显卡  的

不少班子 不上显卡  开不了机

网友:
应该是CPU 风扇没放到位导致CPU温度太高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板,如以前ECS的845GV-M2的板,如果不插内存或着板不读内存,都会出现断电通电反复的情况,数码卡差不多也就跑到C1,C3,你先排除一下,还有注意检查一下POWER-BT脚的电压,如果偏低也会造成反复通电,

  其他人说的如CPU风扇之类的情况不会造成这种情况,因为温度高只会造成保护性断电,断电以后不会自动通电的

网友:
上次我也有一块主板是这样的故障 原因是北桥虚焊

网友:
检查CPU座和北桥可以修复的

网友:
我也有碰过,不过是接上显卡就这样,不接就没事,后来一查,原来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2009-10-05):
上内存 如果还这样。就是内存电路故障

网友:
换一条硬盘排线试试,我修过两台这样的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月饼超版挺会淘宝的,7月份的宝贝硬给掏出来了。

网友:
别出现这样的现象 就查 CPU
其他供电也要一个一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