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 1772ED 800*600正常。1024*768烧S管

楼主(2009-07-07):
HEDY 1772ED 800*600正常。1024*768烧S管 Q312开机发热就烧坏。相应的C332 S电容换过还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没有那么多管子烧了,求助,
求助

网友:
其他的s校正电容也要查啊

网友:
在同样的板上把S电路全换了,机子是好了。人修出毛病来了,晕,

网友:
应该都是S电容的问题的。

网友:
检查切换管的G极电压级相关的元件。有一些是驱动能力不足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