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疑优派

楼主(2009-07-07):
接网吧优派17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
                                    有时会黑屏,     有时有字符跳出
因为这是第三次有3台要修,所以就上门修理,拆下高压板,清除灰尘,有虚汗的地方加焊,   干掉按键,一切OK!连线试机问题出现:
                                    只按电源按键,    屏显"电源被锁定"
                                     不任何按键正常,无屏显.但无法开关机
问客户前两次修理的机器情况,客户答和这次一样并不以为然,只要不黑屏,无屏显字符就行.第一次修2台,第二次修1台,我都试了,一切正常.因为时间及客户需要营业原因,忘记下型号.再带回个试试,向各位高手提出疑问:
                                   在我这正常,在网吧怎么就正常?

网友:
应该是上网的顾客把显示器的按键锁定了,解锁就可以了,解法要把显示器的型号发上来。像飞利浦的加锁和解锁都是按菜单键15秒,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上的郑师傅,优派液晶显示器型号是VA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