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拣的七彩虹7300GT GD3的问题 顺便发个我的BGA机器 《已经搞定》

楼主(2009-07-07):
在路边拣了个7300GT  GD3 的显卡   显卡背面比较黑一看就知道是风枪加热过   不过报着玩玩的心里还是收了!  拿回去量了一下  没短路    上机器量电压正常! 显卡花屏   可以进系统!  但是有的时候又不花  比如说开机器花  进系统后就不花了!  或是开机器花  然后重起后也不花  !  用MATS测试  显存全部报错!  空焊的问题应该不存在 因为之前被人修过了  加焊过! 但是报这试下的心里还是拿去加热了一下  显卡是无铅的   加热的挺久的才OK   上机器还是花!  没办法   现在只有2种情况了  要么BGA坏  要么显存  BGA的问题应该大些   !烤了24多个小时后  取下BGA   重新植株  重装了一次  但是还是花  只是情况要好些   比之前好多了!  进系统用软件看到  显卡的显存和核心都被超了频    核心是标准的400   超到570了!    显存也被超了100!     怀疑是不是因为被超频的原因  导致显卡花频不稳定   因为开机器显卡的核心温度就非常的搞  散热片烫手    现在还没有重新刷BS   不知道会不会好  大家看看  这卡耍BIOS好的机会大吗?
下面是图片

网友:
楼主BGA机很NB,像是烤烧烤的,显卡我现在一点都还不会修,

网友:
这[种情况我认为绝对不是BIOS事,是平时超频太多,搞坏了GPU

网友:
570  也算正常

不过在350工作是非常稳定的  先把频率降下来
看情况接着搞  刷bios  会好是不可能的

显存的面子比较大  可以试着线更换一个显存 看mats  报错结果

网友:
如是三星DDR的话80%是DDR坏了

网友:
显存是三星DDR3的 1。4的  我也知道三星的显存特别容易坏  特别是DDR3的 一般要坏就是全坏   现在的卡越来越麻烦了  有的显卡三星显存全坏   BGA是无铅的 结果因为无铅工艺不合格  主芯片又是空焊  修的人头都大了1

网友:
显存是什么型号?BIOS之前被人刷过?
现在的疑问有两个:
1你重做GPU数据报错位是否和先前一样?
2显存肯定没有坏的?

网友:
我看见有一个电容是鼓的

网友:
在网上找了一个七彩虹7300GT的BIOS   今天把BIOS刷了     结果还是一样!  显存是HY的DDR3  我看错了  因为有2张这样的卡   一张是三星的  一张用的是HY的!  上面照的图片照成HY的了  !  哎 !    回楼上的问题   这显卡重新装完薪片后 测试显存还是全部包错   只是没之前那么花的严重!  现在的问题还是有的时候是不花的 有的时候还是说  电容被我全换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  看是是也许是因为超频  把BGA搞坏了!  谢谢大家的帮补!  这卡没办法搞了!  现在去修5200的卡了! 昨天刚网买回来了 5200的  到今天一口气把15个5200的全部植了   今天装了3个5200的卡  好了一个  其他2个还是老问题 晕   忙去咯

网友:
坏不坏不知道  你先换个好的显存颗粒  上去

在看报错结果

网友:
回楼上的   芯片植株我道是会去搞  因为有一样的刚网  我也有显存0.45的刚网   显存也有  大把DDR3代的显存   就是不想去植株   太痛苦 了   !  修的这么久的东西  就是BGA逢装的显存没去搞  因为头大了

终于搞定这卡了!  芯片是好的  是显存坏了!  因为把这卡的芯片换到其他的7300GT上是好的 正常使用  !  说明芯片没问题  显存坏!  重新装可一个7300GT的芯片上去!  前段时间在修7900GS的卡!  有好多是芯片坏了 不显示!  有的卡取芯片的时候温度不够  焊盘大面积掉了!  只有拆显存了!  换了4颗在这片7300GT上  全部OK   不过摸起显存发热有点大!  现在这卡在我亲戚的电脑上用着   这是我第一张换三星显存成功的卡 呵呵 !  谢谢大家的指导!  感谢基地的朋友!

补充内容 (2012-7-9 00:35):
总算有个1个完整的结果   N年后才来补充    发帖子的时候是在深圳   09年   现在12年7月咯  时间过的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