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9-07-07):
刚看完小贝花兄弟的肺腑陈词,令我汗颜。一直不敢在此版发帖,感觉有点拿不出手。本着繁荣论坛的原则,我就班门弄斧一下,把今天修的机子说一说。
机器型号:仿SONY的山寨上网本。
故障现像:开机屏亮一下黑屏。
维修经过:电池供电,开机没有反应。估计是电池没有电了。去掉电池插上电源,有待机。按开机,电流上升,屏幕有显示,电流升至0.7A处又掉到待机状态,黑屏。先清理内存,再COMS放电,均无效果。不过再插上电源的时候发现。机子自动开机。首先怀疑开关(复杂的我也不会修)。拆掉开关,插电源就不自动开机了。心喜,看来有戏。镊子短接两引脚,开机就不掉电了。这个开关不好找。索性拆散开关,用橡皮擦掉弹性钢片上的氧化层。装起,开机一切正常。
维修总结:此故障的解决是华硕A6000给我的经验。华硕A6000的机子开关也容易坏,致使开机掉电。当然CPU底座虚焊常见一些。
我把这几天遇到的几个掉电总结一下。
2个神舟一个是温控问题。一个是cpu底座虚焊。
IBM x30 开机掉电,有时到XP LOOGO处掉电。放电解决。原因不明,我也不会分析。
希望能给新手一些帮助。
见笑了。

网友:
好东西还是在后头,哈哈,这么晚了还发经验贴,值得顶

网友:
这种经验对维修来说值的借鉴,从简到难去分析,有的故障看起来无从下手,这也是一种维修的思路,不错

网友:
学习了,题外话:看来“工程师像吗”威力确实很惊人。。哈

网友:
这个开关的故障值得借鉴哦,维修的时候多能一条思路。
多谢飞雪了,

网友:
感谢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之谈,至少给我们这些菜鸟有很多的帮助!持续学习中。